p5g41t-m lx

楼主(2012-03-14):
主板型 号:ASUS P5G41T-M LX 故障:无复位

代码DO 复位灯不亮,先测了一下供电, 内存供电:1.3V 桥供电:1.12V 1.5V 总线供电:1.22V  CPU供电:1.07V.   此板上的是三代内存供电应该是1.5V 可是只有1.3V .

看了一下内存供电控制芯片,用的是7120, 先换了再说,从料板找了个RT9124换上,开机测试跑码还是DO 98而且复位一亮一灭,测了一内存供电还是1.3V .看样还得仔细查7120工作条件呀.

7120 主要就是查1脚 5脚 和7脚 ,1脚(BOOT):12.7V  5脚(VCC):11.8V  7脚 (OCSET):1.6V
这些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内存供电只有1.3V ? 而且2脚(UGATE):3.9V  正常的时候输出测了一下应该是4.6V.2脚的电压输出低了点.
把6脚R2电阻换成232R 内存电压升到了1.55V 算是正常了,可是用着,不是重启就是死机.而且有时候电压升到1.8V左右.而且有时还会出现代码DO 然后是复位一亮一灭.真是修的我头大了,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测量一下原来6脚接的反馈电阻阻值正常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场管和电容故障!

网友:
这叫故障;无复位吗??  晕

网友:
华硕的有些板子,在不跑的时候 内存电压会低一点,等跑码了 就正常了 ..

网友:
笨人也同意先拉掉C8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boot电压是不是有点低啊,VCC都11点多,没怎么升压啊

网友:
本人手上也有一同型号的板...跑CPU的PG3.3V已经进南桥,但PCI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