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机箱电源的大滤波电容电压才240正常吗?

楼主(2012-03-14):
我有个小电源 一直放在那里 今天闲着没事打开看看 发现里面的桥式整流
二极管
烧了 开关也炸了 换上之后测待机的5vsb 和ps on 都没有出来 芯片是339 和7500 测大电容电压只有240 请问各位师傅 正常吗我下不该怎么做
芯片

网友:
这个电容两端的电压与交流进线电压有关,大致是1.2倍交流电压。也就是说如果输入交流是200V的话,电容上240V是对的。
至于下一步嘛,建议你还是看看电源原理方面的知识吧,论坛里就有,搜一下。

网友:
哪先谢谢版主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