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啊!!!6灯大口高压板能用四灯小口通用高压板替代吗

楼主(2012-03-14):
今天接到一个显示器,是6根灯管的,接口是一个大口连在一起的那种,一个小口,要怎么改才能用四灯通用高压板替换,能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点评):
我都是去掉插件,直接焊到高压板上就行了

网友:
看看高压包输出脚    分析出高压和反馈       然后对着接就是了

网友:
前2天也修个这机芯的 6个管的  花屏 没查出问题,没修了 ··机型忘了··
等楼下答案吧

网友:
用四灯大口的代换  割掉一个口  再跳一下线就可以了

网友:
就改这吧。没事的其他俩灯不用吧。必须是两边
一样的灯‘

网友:
我一般四灯也用2灯的,节约成本....呵呵..直接焊接上去就OK了啊。祝你好运

网友:
但愿里面不是U型灯管。

网友:
20多块钱的板子,买一块就得了

网友:
如果你愿意的话,改2灯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