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盘启动软件

楼主(2012-03-14):
谁有制作u盘启动的  好点的软件

网友:
我用一键PE,百度一下就知道。

网友:
简单么    我用老毛桃的   好复杂  现在想换个

网友:
最好有简单点的    界面清楚点的

网友:
介绍一款给你 很不错界面  晨枫工作室  百度上搜,有官网
   下3.0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大白菜优盘启动也还可以了。不错的

网友:
只要支持U盘启动的电脑,都可以用这种制作方法制作的U盘启动盘
下载一个系统光盘ISO镜像
再下载UltraISO,安装好后启动他,打开系统光盘ISO镜像,点启动,点写入硬盘映像
弹出的界面中格式化U盘,再选USB-ZIP或是USB-ZIP+,再点写入,完成后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