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光钎问题,网速太慢!

楼主(2012-03-14):
我接的宽带是 4m的 光钎 但是用起来一点都不快 我想知道 怎么识别光钎和 一般的宽带
问题

网友:
光线还是比较快的,需要光线接收器

网友:
如果你没有用猫上线,就可能是光纤

网友:
一般的说光纤要比宽带快些

网友:
你要吧问题说清楚,你的连接方式是怎样的,你不要几台电脑公用,那肯定慢了

网友:
光纤很快啊,感觉比宽带快多了

网友:
快慢属于模糊概念无法回答,带宽达不到4M直接打电话烤运营商码就行,至于如何区分光纤还是普通宽带,最直观的方法是剪断看有没有铜,注意可能有副作用后果自负

网友:
P2P进程什么的 如果开机启动那就很卡了,光钎比宽带快多了,尤其是上传的时候 效果很明显

网友:
用测速软件 测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