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屏是发黄发绿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14):
杂牌液晶lcd 显示器发黄发绿     已经换了灯管还是那样,不知道屏会造成这种现象吗

网友(点评):
缺蓝色,从VGA信号查起

网友:
上图看看呗,缺色了吧?

网友:
查看下 驱动板的 RGB 个颜色的电路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问题,,,,VCOM电压不对,,,,屏背后板子上有一小可调电阻,,,,,呵呵

谢谢,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问题,,,,VCOM电压不对,,,,屏背后板子上有一小可调电阻,,,,,呵呵

不是VCOM的电压不对吧,这个微软标志的红绿蓝的排位是正常的。

网友:
有时候跟VGA线会有关系吧 换一条试试

网友:
你把信号线拔掉后  看看那个无信号提示框   颜色正常吗,要是正常 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不正常 就有可能是i屏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