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无输入信号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14):
今天接了一台17正的AOC型号忘记了,故障为插信号线么用,第一判断为驱动板,果断的拆开查看,拆开了看外观没什么突出毛病,用万用表量了也没什么短路的,正准备插电量电压时候看见3V转5V芯片背后的锡有一部分发白,那种里面空的发白,冒着试试的态度加旱然后点屏,OK~能检测到信号了~烤机2小时一切正常等客户来取吧

牛

网友:
怎么大面积也能开焊··服了·

网友:
不是5V转3V么?
再说不是芯片- -  正确的说那是稳压管

网友:
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

网友:
修的是显示器吗?  是什么虚汗了?

网友:
现在电子产品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
这都能虚汗

网友:
迟早返修的额。

网友:
3.3v稳压要换的呀

网友:
稳压管的问题~!

网友:
我都遇到好几台无信号的。都没修好。给改的驱动板……。

网友:
火眼啊,这都让你发现,厉害。真是细心。

网友:
你是稳压管啊,怎么不换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部虚焊就表面薄薄的一层稀里面空的,加加旱就行了~

哦,是这样啊

网友:
虚焊啊,如果加焊不行有什么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