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个顶星P43主板,上电保护.

楼主(2012-03-14):
上电保护,拔掉小12V一样,保护后不能在触发且绿线为5V高电平,跳帽有3.3高电平,对地不短路,3V和5V,12相互不短,对地不短,强上电能跑码,各供电也正常,请教下维修思路。

网友:
换个I/O 试试吧

网友:
今天修一个华硕的AMD主板,i/o一加电就烫手,换掉,新的,确定是好的,加电还是烫手,但是有供电了!下一步查I/O供电,正常,没有思路了!

网友:
不是IO,就是开机那个三极管有问题 。

网友:
上次遇到过北桥供电不稳定导致保护的   电压测着是正常的  后面是换了供电的那一对管好的

网友:
换I/O试试,不行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坐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