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灯管温度

楼主(2012-03-14):
  本人初学修液晶,请问各位师兄在焊接灯管时,温度最好是多少度?

网友:
貌视是 用洛铁焊上去的吧。。。

网友:
快狠准就可以了

网友:
300左右不然不容易焊上

网友:
400度 灯管两头先点些松香加点锡 灯管的线上也加点锡 然后用烙铁碰一下就焊住了  记得别忘了上套管

网友:
这个好像真没注意过,先上锡,再焊接就可以了,要快。

网友:
快点就行了撒  ,

网友:
哪有问多少温度的呀,又不是用风枪。。

就普通锡焊就行了嘛   快准就行了。最好先挂点焊膏   一次点上。

网友:
最普通的烙铁温度都不知道么?一般350~400之间,焊接所有东西都一样,烙铁又不是风枪,又不是 BGA,不用搞那么精确,能融化焊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