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开机很慢

楼主(2012-03-14):
A4的CPU  4G类存,每次开机都要一分多钟,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开机加载的启动程序多了,垃圾文件多了,,整理下,如果方便最好重新做下系统

网友:
关闭不需要的启动项

网友:
重装个系统式哈萨

网友:
同意2楼说法

网友:
我的启动要2分钟左右,一样正常使用。配置,5000+,2.5g内存,3850的512,256bit显卡,2t硬盘。

网友:
做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加载项多了的问题

网友:
-   你的是w7家庭版还是旗舰版,要是家庭就升级旗舰版

   然后我在找到控制面板----找到添加删除---删掉一些没用的----在用360或者QQ管家清垃圾插件和开机启动项.

   然后在计算机(就是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然后找到高级系统设置---打开--然后在高级那里找到性能设置---打开---然后在里面点调为最佳性能那选项,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我的也是比较慢的,怎么优化都是白费力,我准备有时间就重装

网友(2012-08-22):
用360优化啊

网友:
或者用 金山~~~

网友:
或者 用dos

网友:
用魔方优化一下,主要是启动项太多了

网友:
开机启动项太多了吧,优化下试试

网友:
系统重装一下就会快了,

网友:
估计是开机启动项过多,如果不知道怎么优化,就下一个360优化大师,优化加速,吧里面的微软体验还有一些非驱动的启动项清除掉就可以了

网友:
软件方面来讲你的系统可能有问题.从硬件上说可能你的硬盘有环道

网友:
有人说这个系统好用,有人说不好使,到底哪个好呀,我们菜鸟不懂呀!

网友:
用360优化下

网友(2012-09-23):
把不用的软件卸载了。经常清理 不要在C盘装东西

网友:
用SSD做系统盘……

网友:
学习了多多关照

网友:
新手上路,多多关照

网友:
有可能硬盘有坏道 运行win7慢

网友A:
原因很多,要好好分析

网友:
启动慢,启动软件会给你分析出来的,里面有硬件启动时间,软件启动时间。。。

网友(2012-10-23):
有钱就上个SSd硬盘,不优化也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