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自由战士3

楼主(2012-03-14):
采用的芯片是ta2005+LM358,5sb修好了,绿线4V,短接黑绿无动作,请教高手,下一步怎么查,查哪里,有图的希望提供下,谢谢

网友:
建议顺着绿线查测应该找到故障点

网友:
查推动电路、主开关管及旁边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查到817前面的一个二极管断路,标为B2,问有什么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