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是死机 掉电黑屏的。。、整疯了

楼主(2012-03-14):
     死机 掉电 黑屏。。搞得我都没信心了。!!  有时候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希望经验老道的大侠们  给点建议。。  死机黑屏 掉电 注意那些重点。。。

网友:
是什么品牌的机器啊

网友:
死机掉电注意一下外围的设备,掉电看看主板的电压少了那个,,

网友A:
如果电压都正常。。。温度都正常呢。。而且很多主板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压都正常。。。温度都正常呢。。而且很多主板都是这样。。。

电压什么都正常的话你可以考虑换SB了

网友:
死机掉电 估计大部分都是桥虚焊造成的   这个还好修 我最近接到的板子都是 有复位不跑马的 压桥什么的都不管用呐  怕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让客户换板了, 修起来真的很麻烦,还修不好

网友:
我这段时间啥机子都没人找我修,好要烦呢

网友:
这类问题的机器都慢慢测试吧,谁碰见都恶心!

网友:
呵呵, 我最近也遇到 死机的 , 客户吼起 一回家用就死机, 在我这里 跑2天 3D 也没出问题, 真纠结。。哎呀 又抱起来了。

网友:
哎 现在的板不好修啊

网友:
    今天又来一块,。。。这段时间 是不是气候问题啊?

网友:
桥回潮吧!用消毒柜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