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厅的55液晶显示器 按开机键灯亮几秒后自动灭掉 而且液晶屏没有反应 求指点

楼主(2012-03-14):
游戏厅的55液晶显示器
故障是按开机键后,按键灯亮四五秒后,自动灭掉,而且灯亮后,液晶屏一点反应没有,以为是高压没有。
测电源高压一体板上输出高压的地方 ,当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后,有24V,四五秒钟后,电源指示灯灭掉后,电压降为0.
指示灯亮后,屏幕也一直没有反应。正常应该是屏会闪一下吧,但是一点也没有反应。

这种液晶是电源板输出二组24V给液晶屏,其余电路全在液晶屏上。现在是不知道到底该 查哪里了。求助哪位朋友给指点一下,这么大的液晶,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你把机子开起来.马上把按键板拨了看看.有时按键板出问题也会哦..

网友:
排除按键有问题,我试过,开机后把开关板取掉,一样自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