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2-03-14):
(图片)

网友:
摔的机器一般北桥百分之八十都是掉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被摔的故障暂时放一边,先查加反电造成的不开机故障,可是从何处下手呢?

加反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反电是什么意思

电压加反了。欲哭无泪啊!!

网友(点评):
怎么能加反电压,烧不少东西了

网友:
没有试过 不知道

网友:
摔得机器 桥  显卡下面容易掉点啊

网友:
我说了被摔的故障先放一边,现在先修电压加反造成的不开机故障。清多多指教

网友:
一个一个查呗

网友:
正常加电,查保护隔离,开机,查各路电压信号有没有出来,加反电的话,应该保护隔离没问题,主要是开机测

网友:
先查保护隔离电路吧,把19V修出来

网友:
先修B保护电路吧

网友:
不要急一步步查,没什么好建议

网友:
开机3.3都有了 不会把EC给烧了吧 查EC的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隔离保护先查,一般加反电压都会先保护了。有图纸,挨着查就是咯。

网友:
多谢大家热心帮助,查不出来,已经让同行拿去修了

网友:
摔的机器见意重做桥BGA,确定没掉点,修过好多摔坏的机器,好多都是掉点,补上搞定。

网友:
很有可能是输入检测部分坏了,建议好好查查lm393之类的电路。见过有的板子按键3.3出来了,但是19v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