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维修电脑、看图纸啊

楼主(2012-03-14):
遇到不同的机器,不同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维修啊,电路图看得不是很明白,修机器没思路,那位师傅能给个资料或者维修经验呢,。。。

网友:
这个不好说吧。

网友A:
这个么怎能对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么怎能对你说呢

额,,哥哥能教教我吗,我现在都郁闷死了

网友:
高手来看看  啊  给点提示 建议什么的 神保佑你

网友B:
修之前,你要了解清楚原理,如何工作的,如果连如何工作的都不知道 估计比较难修了,,先从基础理论学起吧,然后再根据个人以后实践中总结  这是个漫长的时间  修的多了 自然而然的就会了,,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之前,你要了解清楚原理,如何工作的,如果连如何工作的都不知道 估计比较难修了,,先从基础理论学起吧, ...

是啊,,继续努力把

网友:
介个,还是现有基础,再靠实践积累吧~~悲催的基础,现在都还形不成自己的维修思路

网友:
学维修是个漫长枯燥的过程,先学习电路基础,再学维修思路,找到故障面,再找故障元件,然后需要练好焊接技术,以上需要反复学习,反复实践,积累到一定程度,慢慢就有感觉了

网友:
先练基础吧

网友:
这个说不清楚   可以去基地报名学习呀     不是什么都会了

网友:
供电问题的话还算比较好修些,不跑玛就很难了

网友:
没有焊接就没有一切------当年人人培训的校训,不过已经不复存在了
电路基础是关键,例如什么样的管子在什么状态下是导通或截止等
理解主板的架构和相关工作原理,然后再据此判断故障快,甚至缩小到故障点
最后就是和其它技术一样,熟能生巧,慢慢积累就行
到现在,得出这么一句话,有些技术是逼出来的
祝你好运

网友:
慢慢来啊,不懂的就问一下,电路图明白了其实也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