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0CR 有规律死机

楼主(2012-03-14):
机型 : F80CR SIS968南桥,ATI显卡,集成CPU
cpu

网友:
机型 : F80CR SIS968南桥,ATI显卡,集成CPU
现象 开机过LOGO画面往下走几步后死机,在BIOS里面也是一会就死机,死机后北桥很热
死机强制断电后,再开死的会更快,甚至有时候会不显。等凉了后会死的慢点。
显卡换过,BIOS刷过还是一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没有搞好呢

网友:
把SB换了试试

网友:
樓上的換南橋可是修好過?我也遇見過這樣的問題,看見SIS的晶片組就頭大啊。

网友:
我感觉是北桥的问题,但这种板子容易变形啊

网友:
现在马上换南桥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主板板子太薄了换桥一定要架好 不然容易变形

网友:
这个是桥的问题,换桥吧,兄弟

网友:
支持换桥 要不解决不了

网友:
看下供电有没有不正常的,,如果都正常就弄桥

网友:
SIS的北桥爱坏。。

网友:
南桥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刷 bios 试试了没

网友:
北桥换了不显示,麻烦了,主板变形严重,北桥重焊了几次都不行,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你是不是用土炮吹的哦我也与到了一样的问提但是客户那来是点不亮吹了北桥就变成了这样了

网友:
f80s 蓝屏一开始,北桥重做了,进系统后不久死机,郁闷了,南桥加焊过了

网友:
我有块X88S一样的,SIS ,、做了三次北桥,三次显卡,每次用几天就蓝屏不显

网友:
是换北桥和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