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鸟一些关于场效应管的问题

楼主(2012-03-14):
       怎么判断场效应管的好坏?书上是这样说的“将数字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然后将场效应管的三个引脚短接放电(各位老鸟有什么好的短接方法吗?)接着用两支表笔分别接触场效应管的三个引脚中的两个,测量三组数据。(三组是那三组,测试时分正负极吗?)如果其中两组数据为1,(两组数据应该为4个结果,都为1吗?还是..........)另一组数据为300~800,(这一组数据的两个结果都是在300~800吗?)则说明场效应管正常,如果其中一组数据为0,则场效应管被击穿。
        我的疑问都在括号里,希望老鸟们解惑

网友:
一般情况只需测试场管的D极和S极,用万用表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测出的数值300-500之间为正常

网友:
最好3个脚都测一下,

网友:
都测。你资料已经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