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路由器设置后不能上网?

楼主(2012-03-14):
2台机子用的一个路由器设置过后不管你用那根网线都只有一台电脑能用,是什么问题,请教大大们该怎么解决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7543-1-1.html
路由器设置

网友:
两台同时用的时候,另一台提示什么?是IP地址冲突吗?是的话自己手动设置IP地址。不行你重置一下路由器试试看。

网友:
路由设置有问题吧,重置一下用默认设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