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不认光驱

楼主(2012-03-14):
     一台D630,965GM芯片组,开机正常显示进系统,但认不到光驱。过LOGO光驱5V供电就没了,开机时光驱和硬盘5V供电正常,过LOGO后U25(ECE5028)第30脚(HDDC-EN)和31脚(MODC-EN)控制光驱和硬盘5V供电的信号就变成低电平,这时光驱和硬盘(不懂硬盘没有了5V供电怎么还能进系统)的5V供电就都没有了,光驱复位信号也没有了,象是在BIOS关闭光驱了,但进COMS设置里面光驱这一项是打开的,BIOS刷过,IO和南桥都换了,数据线测量正常,哪位修好过这个故障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修过一个HP的 我把光驱的接口换了 居然好了

网友:
如果是供电上的问题,直接拉个5V给它,

网友:
硬件问题吧

网友A:
加汗一下接口  不行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汗一下接口  不行换一个

接口加焊过了,光驱确定是好的,也换过另一个好光驱,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