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机器不亮

楼主(2012-03-14):
HP V3000机器显卡容易损坏( 通病)

网友:
什么叫后知后觉,这就叫后知后觉

大大的后知后觉

网友:
这还用说,但也易花屏

网友:
惠普V3000系列属于惠普的一大败笔,也被称为显卡门事件,去年修过一台这个系列里的机器,典型的散热器偷工减料,加上铜片也还是温度高,冬天都在60-70度之间这还是没有运行软件的情况下,运行软件最低温度也在75度以上,后经过苦思冥想把一块坏的奔三cpu的上盖按照散热器上面CPU和显卡的尺寸切割下来两块,在经过测量CPU和显卡芯片与散热器之间的空隙间隔打磨后安装上,没有运行软件下温度在35度左右,运行软件后温度在55度左右。

网友:
不换改良的都用不了多久,

网友:
修过不少,大多是显卡北桥坏,修都易坏,见意换。

网友:
楼主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网友:
这机器 通病 修了也用不住

网友:
HPV3000显卡是一个通病,最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amd的cpu也爱坏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写完啊  接着补啊

网友:
楼主你一上来就和我们说就v3000显卡很容易坏,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楼主还有话就说吧。通病我们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