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修了一个17联想液晶,型号为 LXM-L17CH2

楼主(2012-03-15):
郁闷的修了一个17联想液晶,型号为 LXM-L17CH2,前天修了一个联想 17 液晶,开机闪一会就灭,再开依旧,信号灯红蓝交错,一开始以为是高压板或灯管,拆机看外观无异样,测量电压 12V 5 V 都正常,于是断开按键板,结果亮机了,信号灯也显示正常, 于是换掉所有按键,烤机 4小时 没毛病,给客户送回去了,客户用了一晚上都挺好,第二天又犯病了,这回是 指示灯正常蓝灯,开机半个小时 黑屏,拔掉按键板也是一样,看来不是按键漏电那么简单,于是又拿回来,单独把高压板拿出来,外接灯管,强行点亮, 另外 用另一个高压一体 点亮驱动板开屏测试,心想这样分开测试,到底是哪个板子的毛病,结果,测试了大半夜,12点多睡觉了,第二天起来,都无异样,高压板点了一夜灯管,也没黑过,驱动板点亮屏幕,依旧放着昨天晚上我设置的歌曲,这可奇怪了,分开测哪个板子都没毛病,于是心一横,鼑科2621通用驱动板+高压一体,我两个都换看你怎么样!!!  可惜空间太小,费了好几个小时改屏,改VGA线“通用的线太短,只好改,原来板子上的VGA线改到通用版上”,接着又改按键,双面胶,腊酸胶带,热熔胶棒,累啊,做好绝缘,开机,一切OK! 此机正在测试中。。。。。。,太艰辛了!!!!

灯管是好的吗 灯管坏了 会引起保护 现象也会这样
这么浪费时间,你才钱也只几十块吧
这样得报多少钱财划得来啊
灯管可能性也是有的哦。
你这么修不赔钱吗

网友:
维修费收了多少啊!换那么多东西!

网友:
感觉维修成本高了,不知道楼主报多少钱?

网友:
没有过百吧

网友:
楼主除了屏什么都换了。太黑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确实够郁闷的,这种维修方法不太可取,成本高,而且还没查出真正的问题。

网友:
前提是客户愿意付钱,不然楼主这个方法不值功夫钱的。我的感觉像是驱动板方面问题

网友:
过程有点曲折,辛苦了

网友A:
维修成本高了点,现在新显示器才多少钱,前天一个17海尔的显示器,也是驱动的问题,高压以前被人改过,他知道是驱动板,我用我的驱动板点亮了,后来还是没给他搞。

网友:
成本太高了吧,不合算

新的才多少钱

网友:
楼主不需要这么样弄吧,也太费事了。这机器的高压线圈容易虚焊,虚焊后容易使5706击穿或烧毁

这故障5706击穿不大可能

网友:
现在搞维修真的不容易,估计楼主这次没有赚多少。

网友:
不容易啊,成本高了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故障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必要换那么多东西,太浪费了,何况17的液晶也收不了高价。

网友:
感觉是他自己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楼主也测出来了,各个部件都没有问题,但组装在一起就有问题,这说明了什么?新机器为什么能在一起好好的,使用这么长时间哪些元件容易老化?

网友:
很正常,我有个液晶修了两天,换灯管的,平常换灯管不会超过1小时,但那个我就修了两天,郁闷

网友B:
以前也修过这种毛病,两个接在一起就不行,单独接就没问题。主要原因是高压板,不过这种原因灯管一般也都会有点老化,能不能用不好说

网友:
显示器有一些隐形故障真的是太难查了,要花时间

网友:
费挺大劲 挣不多钱的 郁闷啊

网友:
确实挺曲折的。。不容易啊。

网友:
变压器虚寒哇~!

网友C:
有些人追求的是技术,有些人追求的是利益,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像这样的一般都是驱动板坏了

如果是驱动板,我用另一个高压一体连接 原机驱动板的时候 测试一夜都没事呢?

网友:
  如果每台都搞这么久   就饿死人喽

网友:
呵呵  分开时正常 不分时异常 两者唯一的焦点是电源噢。

这机器是 独立供电的,我用我的新的 12V适配器测试的,不用考虑电源板!

网友:
主要是开始收了客户的钱,不把他搞好有损自己的信誉,而且弄久了,又烦了想尽快搞好,哎,我也经历过。

就是啊,一开始换了所有按键,收了 120米,后来出这问题了,不搞好让人老烙下话柄不划算!

网友D:
楼主这么换法,也不能叫修了,成本大,收费能,这显示器也不值钱。这款高压板一般是高压线圈虚焊,5706坏,我遇到最严重的是高压线圈坏跟你这毛病一样的故障,客户拿来三次,时间间隔有30天,最后换线圈搞定

仔细观察过,高压包没有虚汗,况且单独测试高压板,测试一夜没有黑屏

网友:
你这不叫维修了啊。。叫换件啊

郁闷啊,分开根本查不出毛病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E:
兄弟你收几毛钱啊  值不值

网友:
可喜可贺,终于搞定了,我还有搞不定的呢,联想液晶显示器亮一会就灭,换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ok,改高压板,跳线过来,不接VGA就不会灭,接了一会儿就灭,还在搞……

补充内容 (2012-3-17 20:08):
已经被我搞定了,原来是我曾加的一个7812导致的故障,本来以为原电源板12V电压测得14~15V,怕太高了,就加了一个7812稳压管,导致12V电压不稳才灭掉的%……

呵呵 我这个是 指示灯正常蓝灯,半个小时就灭,指示灯还是正常灯!

网友:
问题出在驱动板,不用换高压板的,

网友:
在修液晶高压板故障时,最好测一下高压板的高压纸组的组值,如果两个绕组相差太大,就必须更换,最好是一起更换。

一般如果是高压包问题,我就直接改高压条了,稳当,可是这次根本测不出毛病来,也没有虚焊!

网友F:
会不会是驱动板漏电吧

网友:
楼主这样修显示器很费力啊

网友:
这个显示器12V电感容易虚汗

仔细看过 没有虚焊!

网友: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技术,技术好了,维修水平提高了,钱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呵呵 也许我才疏学浅了!

网友:
应该还是高压板哪里虚焊了,摆弄一下又好一点。

仔细看过 没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驱动板漏电吧

按键漏电已修复,单独测试 没毛病啊,换了一个高压一体连接 显示器驱动板 测试一夜呢,没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收几毛钱啊  值不值

就第一次换按键的钱呗,120米

网友:
何不先换个驱动板试,好就只接给客户了,干嘛还要改高压,多浪费成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成本高了点,现在新显示器才多少钱,前天一个17海尔的显示器,也是驱动的问题,高压以前被人改过,他知 ...

换一个驱动板+屏线 改改按键 没多少成本,主要是费功夫,尤其是改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修过这种毛病,两个接在一起就不行,单独接就没问题。主要原因是高压板,不过这种原因灯管一般也都会 ...

你要是说高压板有问题吧,外接灯管一夜都没事,你要是说驱动板或者原机灯管有问题吧,我用通用高压一体点屏一夜,也没事,太纠结了,无奈两个都换了!

网友:
这种情况看自己现在忙不忙,还有看客户急不急。

网友:
这种问题搞起来费劲 还要改来该去的

网友:
感觉楼主蛋疼,感觉像高压这一块的毛病,直接改高压不就成了,改了没准就好了。。

网友:
这种老大显示器多半灯管问题 灯管电流增大。换新灯管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呵呵,楼主辛苦了啊,  我也干过这样事。

网友:
     一般是高压部分,改个高压条就OK了,没也必要楼主那么发成本,利润低,时间长。新师动重。。。

网友:
要是我帮他换了这么多东西至少要120

网友:
速度,效益,两个要偏一个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驱动的板问题,负载过大驱动板带不动了,你换上去的高压条功率可能没有以前的高,等你用一段时间可能就撑不住了,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判断,具体还要看实物.

网友:
维修不容易,也得有人去做。主要是事要做好来,客户那边才好交代。

网友:
有时候  时间就是金钱。    节约时间   利益最大化。

哥些搞维修不是为了混口饭吃?   要吃好点就得利益最大化。  速度化。

个人观点。   另外 本人就缺这个显示器的底座   2个。   哪位哥有废的 卖给我
QQ153272523

网友:
散户的话报个150员总没问题吧  就是同行也得报80吧?

网友G:
黑屏时检查下屏上有没有字,确定好了再修,换那么多东西没有价值.

网友:
修好了才是王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修过这种毛病,两个接在一起就不行,单独接就没问题。主要原因是高压板,不过这种原因灯管一般也都会 ...

同意你的说法 我之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我正好修2太显示器 我把2调换了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这种情况不修了,要的多人家不愿意,少了没的赚

网友:
路过看看  学习学习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路过看看  学习学习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行就换板?我也修过这样的机子呀

网友:
还好第一次收了120,不然修起来为了信誉,做亏本生意了

网友:
楼主维修精神可嘉啊!但这样的人维修成本太高了!哥一般都搞!建议换新的!希望你的能圆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人追求的是技术,有些人追求的是利益,楼主功力深厚!

你的这个故障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负载能力差,你用高压板单独测试的时候,向屏供电的那路电压没有加上去,所以电源板你测试是正常的,如果你加上屏的话,估计就会出问题了的.我以前也用过你这种方法测试的,可是误叛了好几台才出现是电源板的负载能力差引起的,你看下那个电源板的电源管旁边是不是有一个22UF的小电容,有时候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黑屏时检查下屏上有没有字,确定好了再修,换那么多东西没有价值.

黑屏时纯黑屏 指示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意你的说法 我之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我正好修2太显示器 我把2调换了下就可以了

两台对调?? 真服了你,

网友:
那不亏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么换法,也不能叫修了,成本大,收费能,这显示器也不值钱。这款高压板一般是高压线圈虚焊,5706坏, ...

楼主建议你用原来的一套东西,不是半小时黑屏吗?把4个灯管,一组组试一下。

网友:
没找出什么 地方不好来...

网友I:
要是以后遇到同样的故障那要如何修呀?不会也是全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是以后遇到同样的故障那要如何修呀?不会也是全换吧?

经过全部换板,现在故障排除,希望下次不要遇到此类难搞机器!

网友:
这个显示器电源板是单独供电的,我做测试的时候已经换了一个新的适配器!

网友:
换板子吧。。反正便宜。/

网友:
应该是误动作保护了,把高压芯片去保护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成本太高了,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
追求技术的人是不计算成本的

网友:
这样修法客户有意见不说,你还亏本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为什么不仔细的找到真真的问题啦/

网友:
上楼说得对

网友:
维修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很难搞的

网友:
也许只是因为按键板上的按键漏电。这型号的按键很容易漏电。这样整套换实在没必要。

网友:
我也搞过一个这样的,当时是驱动板的问题,改了进去后高压也有问题,都弄好后电源有时候会保护,费了牛劲

网友:
这机器到手条件反射 先看5706 补焊 点下试试

网友:
维修这行不容易,有时为了保住顾客有时少赚一点也要修啊?

网友:
维修不是容易的事,需要头脑清醒,技术高超

网友:
成本够高的啊……

网友:
联想的机器一般都是5707坏得多。

网友:
好友耐心的楼主 加油 顶你

网友:
mcu问题,换这么大动作,我服了。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除了屏没换其它都换了。原厂配件不行换通用的也不行。亮机4到5秒暗屏。(不仔细看以为是黑屏),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显示器。奇美19“的。现在也没有修好。郁闷。

网友:
还没找到真正问题所在!

网友:
外接高压不出问题,电源一体板就出问题,一般是灯管问题,修过一个三星的液晶,有一组出问题了,就开不了机一开闪一下就关了,是高压保护了,换了就好了,楼主也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120米是可以 我这里最高也就100 60--80就正常 同行也就收30--40

网友:
驱动板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可能出在高压和电源上面,最有可能就是高压部份出问题。

网友:
呵呵 同感啊 维修不好做了

网友:
修东西嘛,哪有一下就搞定的~!

网友:
没找到问题 换一堆配件不太好

网友:
一般太难搞了就换板了

网友:
               不划算。。
   成本都要60到70.。。。。
  还搞了那么久。。。。时间就是金钱啦!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那次按键板上面一个色环电阻漏电,把我搞了大半天。维修有时候很郁闷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显示器,问题一样,第一个问题是按键漏电,第二个问题,换掉4个C5706就好了,好像这个是通病来的

网友:
正常,我有个液晶修了两天

网友:
其实你换两个高压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我也是,对了。如果灯管里面的白色绝缘套坏了。你们采取的什么方法?

网友:
灯管是好的吗
灯管坏了 会引起保护
现象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