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肉眼能否辨别CPU的好坏??

楼主(2012-03-15):
如果没有任何工具,拿个CPU用肉眼能不能辨别好坏呢??特别是AMD的CPU,从外观能否看出是好是坏呢??

网友:
如果外观没有损坏,一般是看不出来。

网友:
断针的,摔的外观损坏的和烧的外观损坏的你能看出来,如果外观一切正常的你怎么看的出来?
好比路上停了一辆车,还蛮新的,外观也没问题,不开你怎么能知道是不是好的。

网友(点评):
呵呵,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肉眼只能看出有没有的断针,PCB板有没有裂痕、糊等,若无只能说外观是好的,内部好不好我觉得把悟空叫来他也看不出来

是啊,楼主除非成仙了,

网友:
没有外伤我是看不出来。估计没有外伤,厂家也要用设备测试了。

网友:
外观没损坏  一般看不出来

网友:
AMD的CPU烧毁的针脚正中间有的会发黑,其他的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只要不是人为或烧毁.基本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肉眼只能看出物理性故障,电性能故障看不出来吧。

网友A:
看针脚是否断, 看cpu正面的颜色是否变色,看cpu正面是否鼓起来.

网友:
肉眼,能做到的是哪些,也就是看表面的东西,维修又不能看表面的,最好还是测试下吗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可能看得出来的吧

网友:
找个机器试下最好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只能看看针断没,外观有没有损坏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针脚是否断, 看cpu正面的颜色是否变色,看cpu正面是否鼓起来.

原来还是有些技巧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还是有些技巧的,谢谢分享!!

互相实习, 呵呵

网友:
没有外观问题貌似用显微镜也看不出来

网友:
CPU有没有的断针,PCB板有没有裂痕,肉眼一般都可以看得出,
那如果是CPU烧了,能不能像上面几位朋友说的也可以看的出呢?

网友:
如果一个外观完好又点不亮的CPU,是不是真的坏了呢??是否还能修复呢??

网友:
AMD的CPU肉眼只能看出有没有的断针,烧毁的针脚发黑.

网友:
是的,镀金针脚能看出。

网友:
物理损坏能看出来 die内部坏了就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