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03-15):
哪位能告诉我一下,今天我安装了XP系统,很好用,可就是有点不明白的就是这个系统每次在打开QQ空间信息的时候都弹出来你所选的首页,在从首页上开始进入空间,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一下吗?谢谢了。急急急急?
安装

网友:
设置一个默认的主页看看,还会这位样吗

网友:
你用的是IE8吧 设置默认搜索引擎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网友:
将Internet 选项 恢复默认设置试试 也可以手工设置一下 修改在新的窗口打开选项 无果时建议修复浏览器

网友A:
卸去浏览器,再重装IE8

网友:
换个浏览器吧 不好弄 要不装个360的

网友:
IE浏览页被锁定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