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的怪问题

楼主(2012-03-15):
昨天修一块板发现一个怪问题。开机不跑码压了下南桥可以跑码能亮。本来以为南桥脱焊了把南桥最新做了下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还是不跑码。但是只要把手放在南桥上就可以。以为南桥没有做好但是发现手只要放上去就可以跑码。这时候我用起子柄压桥不管多大的力气都没有用。说明桥没有脱焊,最后发现只要手放在桥附近[手悬空不碰主板都可以]就可以跑码正常开机。更加让我不解的手拿开了就不跑可是手放回来了他接这跑假如跑D5这时候吧手拿开他就不跑了再放回来他就接这D5下面跑C1.C3.26只要手不拿开他就可以开机。晶振和偕振电容都换了现在没有思路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
是不是旁边的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是不是旁边的元器件坏了

网友:
除了电容以外 是不是 清一下CMOS 试试把
确实听奇怪的

网友:
电容,电阻,三级管

网友:
106电阻换了吗?

网友:
CMOS电路问题吧

网友:
南桥本身问题,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2016-07-01):
好奇怪的故障,找个人帮你录个像给我们看看,也许能加个“精”。呵呵

网友:
p55以前的南桥的那种封装,可能芯片内问有线路阻值变大,从而对人体感应电场干扰有反应。换桥吧。

网友:
更换南桥试一下

网友:
检测一下桥的工作条件吧,应该是桥的电压有问题的

网友:
我也觉得可以重点检查下旁边的小元件。。!

网友:
不是桥  明显是电容问题

网友:
磁场感应问题R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