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511s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3-15):
客户送来一台acer al511s液晶显示器说不开机,于是接上电源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拆机测试5v为0,12v也为0,300v正常,电源ic为200d6,找出pdf,1----adj、2------电压反馈、3------电流反馈、4-------地、5-------输出、6-------vcc、7---------空、8--------hv,8脚300v,测6脚0v,开关管k2645没有工作,再测开关管正常,断开高压部分供电后再测还不好,怀疑200d6损坏,为了保险将周围的稳压二极管、限流电阻、光耦、后级的整流管、快回复二级都测一遍,均正常,唉,由于手里没有示波器,只好代换200d6,换好后心想应该可以了吧,结果还不好,郁闷了,怀疑在线测不准确于是焊下开关管测试,正常啊,由于没有可代换的管子只好再焊回去,加电再测5v、12v你说奇怪不,居然来电了,再把原来的200d6换上测试也正常了,于是怀疑200d6或k2645虚汗。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网友:
学习了,经验啊

网友:
K2645虚焊应该能看出来的,200D6不会虚焊的,你这样修好有可能还要回来是同样毛病的

网友A:
我也同意你的观点,但当时试机一段时间一切正常,开关多次试验没发现问题,很想听听您的见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同意你的观点,但当时试机一段时间一切正常,开关多次试验没发现问题,很想听听您的见解。

建议你把200D6供电12V电容(47UF 25V)换掉,很多都是这个电容不好造成的

网友:
就是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它呢,这个电容性能不良直接影响Vcc,200D6工作不稳定了,多谢指点。

网友:
ic 虚汗因该看不出来吧 开关管应该看得出来

网友:
嗯   这个经验好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把200D6供电12V电容(47UF 25V)换掉,很多都是这个电容不好造成的

兄弟正解,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以前的那种无铅的板很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