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冠捷代工)TGJ-7L80D 进壁虎烧电源

楼主(2012-03-15):
电源部分烧的惨不忍睹,几乎都烧毁了,现在就是第四脚的振荡脚的所接振荡电阻R931和振荡电容C928并接的在一起,这个振荡电阻不知道是多少,有请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大家不用回复了,更换了2.7K的电阻就好了。谢谢了!

网友(点评):
R911 102,R931 822

网友:
你找个图纸看下不就知道是多少了

网友:
这能找到图纸吗

网友:
问一下,那个爱学习的可爱壁虎的命运如何??

网友(点评):
可能成烤壁虎了,唉,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没了,阿门!!!

网友(点评):
昨天被我扔进垃圾桶了,,尸体完好,,眼镜紧闭 安心的走了。。。大家说这个板是改板好呢?还是修理好呢?

网友:
加电源模块....

网友:
只能改改看咯,不行就全部改掉吧

改板得了!

网友:
   貌似用的是EA1530 、找快用1530 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已经是用的TEA1530A的芯片了,还没有通电,就是不知道位号是R931的电阻的值。这个电阻平时没有注意。电阻和电容并联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改个板子吧! 省事!

网友:
该一块代用板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很简单的你看一下电源芯片的定义外接多少电阻不久知道了

网友:
用代用板好点

网友:
换个待用的算了

网友:
烧成这样了,还是算了吧,改个通用版得了,以免后患,

网友:
这壁虎呀,太不幸了

网友:
6楼的图片有点暴力啊。。。LZ还只直接换板把,,既便宜又省事

网友:
换板吧,效率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