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t61的机子,显卡问题灌黑胶.

楼主(2012-03-15):
本人刚刚出来不到一个月,

                   昨天接到一台IBM t61的机子, 显卡问题灌有黑胶,

                   跟客户说明灌胶的机子很有风险阿,!搞不好板就不行了, 解释说明一会,客户说行搞吧,

                   报价1300.

                   见客户答应了.然后首先把板拿去烤箱里拷5个小时,

                   接着拿出来在GBA台上 上下对好位置,

                   本想加焊看能不能好, 结果也在我预料之中

             上部温度到245 下部温度260 桥没有反应,结果等几秒,显卡爆珠.

                    引起北桥也挂了,

                    很淡定的, 又把北桥搞好了,南桥挂了,南桥搞好了, 开始换个显卡试试,

                   结果超出我的预料,我预料顶多做不好,毕竟是新手,

                   结果一做显卡,  正准备拿桥,一拿连PCB板上的线都一起拿了起来, 无奈了

             最后换板,

                   新人求高手请教灌胶的桥怎么做成功率高点!!!!

网友:
呵呵,有待经验呀

网友:
怎么可以报那么高的价格呀!!利害..

你多打了个零吧! 呵呵
是呀 一个主板才7百多 修下显卡就1300 天价呀

网友:
因为IBM T61灌胶的显卡很高危, 一不小心就挂了, 有时候做显卡还能引起北桥 南桥 等等挂掉,搞不好就要换板,T61 独显的板 也800左右阿, 可能加焊显卡挂的, 自己还要在买一个, 全算在里面,加上人工费等, 看你跟客户怎么说的,要善于沟通嘛.

网友(2012-04-24):
这个显卡最难搞 一直 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2012-06-22):
1300 直接换板好了  剩下板自己慢慢研究  新手还是不要玩黑胶显卡

网友:
这里都是高手,来学习

网友:
哈哈,你是新手呀,做事要小心,做人要厚道

网友:
长见识了,还有人这样折腾?

网友(2012-08-04):
高人啊,能报这么高呢

网友:
1300真是天价,直接换板好了。

网友:
我有也一台T61P的,也是显卡问题,还没有修,准备换板中!

网友(2012-09-19):
同样的主板,我也遇到过好几次,....

网友:
客户有本富士通的也是黑胶的,我犹豫中,我觉得还是直接换板了!!!!!!

网友(2013-01-03):
我搞坏N个了

网友(2013-05-11):
拿去别人搞!熟练了在自己动手!

网友(2013-12-31):
楼主遇到了一个好说话的客户啊。1300,客户也同意,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