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笔记本PE里找硬盘

楼主(2012-03-15):
最近遇到一些高端笔记本用U盘做系统进PE里找不到硬盘,我用的是8.6版的完美者PE,后来用最近版本10.2版完美者进PE也找不到硬盘,这些高端笔记本在BIOS设置里是没有改AHCI模式的,请问要怎样才能PE里读到硬盘呢?我要在U盘里安装什么软件才能找到硬盘?有这个软件的能传上来吗?

网友(点评):
我也遇见几次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3421-1-1.html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特别是新机器SONY啊什么的机子BIOS里面就没有改硬盘模式的,进PE最找硬盘最头疼了。

网友:
你是装系统还是做什么咯。如果是直接装系统就直接GHOST啊。

网友(点评):
找不到硬盘你还能装系统?

网友(点评):
同意老A

网友:
换我心如水的03pe就可以了。那pe不是一般的强大,是超级强大!(经过本人的试验,此pe比目前 网络里我所见过的pe都强大!)

网友:
不错,2003PE或Win7 PE都可以

网友:
用DISKGEN这个软件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你 的PE系统部是自带SATA驱动 所有看不到硬盘  现在网上有下  我现在一直用金手指V6   还有一个大白菜的  还不 错

要不直接下个 系统 刻录在U盘也 可以 的

网友:
改硬盘模式,换个PE试试

网友:
直接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别的机器上,没必要费这个劲吧。不同芯片组的ahci驱动不同,pe应该包括不了这么多驱动。

网友:
用win7的pe试试看

网友:
深度pe4.2 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
建议下你用的是哪个PE可以进高端笔记本看到硬盘???

网友:
多试几个不同的PE

网友:
下载了深度pe4.2不能做,我是用UltraISO制做的,
希望版主能提供一个好的PE,能在高端笔记本上看到硬盘的!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把硬盘设置成活动的!

网友:
那一般是PE太老了,WIN7 PE一般都通吃的

网友:
换你U盘的PE吧,2003PE的版本一般都能认到盘的!

网友:
换我心如水的03pe试了不行

网友:
大家这么推荐,我也下一个我心如水的03pe试试

网友:
有时间进PE找不到硬盘,直接GHOST可以找到的。我到遇到过好多次了。

网友:
有些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