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用久会死机

楼主(2012-03-15):
台机做监控用得    几天前进不了系统    拆开看了    风扇不转    换了风扇    重装系统好了      现在客户说电脑开着不关  最多两天就死机了    请问什么玩意啊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搞的了,最烦这样的问题

网友:
死机应该是温度的事吧。还有电源。
拆开电源看看。

网友:
e恩恩   供电部稳吧

网友:
温度  电源  病毒

死机的时候 仔细 检查 一样样 排除

网友:
电源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检查·电源 同时检查主板有没有爆电容。

网友:
除了楼上几位说的检查,个人经验,如果几个小时以上才死机,换个显卡试试,显卡性能不够或不良会监控画面不动而录像正常,另外也检查一下系统的电源管理设置。

网友:
开机两天后才死机,应该只是与温度和电源有关,死机后马上检查

网友:
应该是电源可能性大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这种问题涉及方面太多了、只能一样一样代换过来、CPU是AMD的话。 先换个CPU试试把

网友:
检测核心芯片的温度吧,可能是温度过高

网友:
同意上面的说法,一样一样的排除吧,这种问题最麻烦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比较大,电源散热不好,热稳定性差,会出现供电波动大,引死机。打开电源看一下,电容有坏的吗?

网友:
先排除电源吧。

网友:
这么厉害,用着不关 晚上总关吧

网友:
电脑用的是开关电源,电压范围大, 有用得上24小时,估计电源致死的可能性不大,长时间使用致温度缓慢累积上升所致的可能性大,同时查看CMOS有没有设置超温关机功能,如有,提高设定温度值,或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