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203D6代换LD7576的方案!

楼主(2012-03-15):
首先,此机被烧得面目全非,,,开关管,PWM被烧得只看到LD757XX,后面的关键字看不到!!经过搜集大量资料,,,总结得出,用LD7576跟LD7575的区别,是1脚接到地的元件不同,,LD7575用的是电阻,而LD7576用的是电容接到地!

而我修到的这台机,1脚是接电容到地!所以确定型号为LD7576,,,,两个IC  8脚接300V的电阻都是20K!!(据说LD7575代换LD7576只要把1脚接的电容换成电阻,具体多大据说是100K,我没实践过!)

由于手上只有203D6,,,,再找资料,203D6可以代换LD7575,,两者的区别是,启动电阻的不同,203D6的8脚启动电阻是54K(两个273贴片串联)  LD7575的8脚启动电阻是20K(两个103串联)   ,两IC别外的区别是1脚所接的对地电阻,,LD7575  1脚对地电阻是100K,,203D6  1脚对地电阻是3K到24K(具体多大不确定有的图子上是3K有的图子上是24K),,,资料出来了,,,

那么就可以用203D6代用LD7576,所改的元件就是,拆掉原LD7576的1脚接地电容,用一个10K(此电阻取自8脚两个串接的103,还赚一个0806的103这个玩意不好找功率蛮大的)电阻接上,,8脚20K(两103串接)启动电阻拆掉,用一个54K电阻接上!外围元件全部断开测一遍,确定没事后,上IC,,,(203D6是8只脚都有引线,7脚没用上没有关系!!而LD7576跟LD7575一样,8脚只有7只脚有引线)

最后通电,目前已通电5个小时,暂时正常!!!

至于稳定么,答案要等(保修)一个月后,如果客户不拿回来返修,就可以证明代换成功!

以上为灵活运用!同学们有成功的例子,请发上来共享一下!

网友:
我用LD7575PS代换DAP8A也可以用,1脚只用一个100K电阻接地,3脚的取样电阻也只用一个1K的就可以了。其它就不用动了。

网友:
dap8a可以直接代换203d6,也不用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