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电源维修.绿色线短接没有输出。(求思路)

楼主(2012-03-15):
检测辅助电源有5V.紫色线有5V,测TL494关键脚电脑,4脚有2.8V,12脚8.2V,8脚11脚都是2.35V,明显供电脚没有达到12V 电压。短接绿线,4脚变成0V.89脚变成1.5V.什么意思呢?13.14.15输出是4.5V

网友(点评):
查494供電相接的電容...

网友:
楼主觉得494的12脚电压偏低,可更换12脚的50V47U电解和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TL494的4、13-15脚也是偏低,查相连的小电解和元件,大电容分别测其电压,494的8、11脚相连的推动管测短接前后的变化(测三只脚),如推动管正常,就查主开关管及旁边的电路

网友:
没触发,查下是保护电路问题,还是哪元件损坏引起的断路。

网友:
494电压不正常,换个494试试。

网友:
494工作不不正常,12脚电压偏低
首选更换与12接相连的电容

网友:
谢谢了.我换过电容了.还是8点多伏供电,明天就是去换TL494试试.再不行的话,我就先修12伏这路

网友(点评):
494的3脚有没有输出?如没有,更换494试试。

网友:
我自己的经验是494 12脚9V是能够正常工作,8。2V可能是正常
但是494 13、14、15 脚4。5V确实偏低,且14脚是 494自已产生的。
如果说8。2V能算正常供电,那494就有问题,更换494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