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2-03-15):
一开始上CPU主板自动断电 把COMS电池拿掉 放电后 主板跑代码FF不断电  然后上CPU还是FF代码 但诊断卡D3 也就是正5V不断闪烁  主板上有个DIMM_LED灯也不断闪烁 测电源绿线一会高电平一会低电平 反正就是灯闪下它高下在闪下它就低一下 一直反复  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自动上电,先修自动上电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确定电源没问题再查主板相关电路。

网友:
电源用的全新

网友:
估计是哪个电容鼓了

网友:
是不是大电容短路了

网友:
我也感觉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IO坏,先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