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场管代用型号

楼主(2012-03-15):
接到一台联想SL500,插U盘无反应,插鼠正常,打USB阻值正常,不插U盘,供电5V正常,插上U盘,电压降到4V,拆机,发着3。5V附近一场管特别发烫,型号是:上一排是S312下一排是6546B2。因为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个场管是做什么用的,3。5V的电源芯片是:51120 。急!!!!!!

网友:
场管拿掉,直接改个后级5V给USB供电脚。

网友:
找个同类型的管换上就行了啊

网友:
是不是这个图?

ROCKY-4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