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插电脑后静音重复开关,求助!

楼主(2012-03-15):
刚买了个硕美科G927耳机。插上电脑,电脑静音就重复一开一关。听歌一有一没的。什么问题??

网友:
描述不清楚

网友:
  你这种现象我有过,

  我之前那个也是这样,后来找拿一个试试,是可以的,后来知道是耳麦的问题,里面的线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新买的就换个好了啊

网友A:
我非常郁闷。插前置USB可以。插后面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非常郁闷。插前置USB可以。插后面不行。

那你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你都判断前面置的usb能用,后面的不行, 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饿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