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亮一会就灭故障,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15):
联想液晶显示器亮一会就灭,用通用高压板点屏,灯管一直不灭,从原电源板上跳线到通用高压板,改装高压板电路,还是会出现亮一下就灭的故障,不插VGA线,背光就不会灭,为什么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一条灯管绝缘没有搞好 你是四灯的就改两灯的就可以,你用排除法把那根坏的找出来

网友:
如果是15 的就是电源板问题多,普通都是高压问题

网友:
这是负载起保护所至,

网友:
如果高压你改好了,你就换个屏测测,很有可能是灯管,先要分清楚到底是灯管还是高压。

网友:
从现象看灯管问题不大,可以考虑从屏供电处取一个5V左右的电压作为开启信号接到通用高压板EN针上试试

网友:
你把高压板跟 电源板断开在  接通用高压板看下

网友:
照楼主说法,一般情况下是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用替换法都测出问题来了,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