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解 技嘉p55-ud3r主板 进不了PE

楼主(2012-03-15):
技嘉p55-ud3r主板 进不了PE 我把第一 第二 第三启动都调了(USB-某某某)但是重启后还是直接从硬盘进系统,就是进不了PE。
按F12选USB-HDD也是直接进系统了,但是在系统里用大白菜模拟启动PE还能进去 。

网友:
把网卡 声卡 USB全部禁止了试试

网友:
多谢高手指导 晚上回家我试试去~

网友:
看看是不是USB接口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
你U盘有没有试下到其他电脑上启动下呢。。

网友:
换pe了。有些功能不是很强大。或者重启后再看看认不

网友:
能进系统吗?  是不是U盘没做好

网友:
教你一招,如果是机器过保啦可以使用。吧硬盘拿下来接到你电脑上G好 不要解压,挂到原先的机子上去再解压,这样一般都是能解决系统装不上去。

网友:
这样只是一部分 能确保 好多系统装不上去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