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20不显

楼主(2012-03-15):
acer 4920外接正常,本屏无显,显卡换过也不行,北桥加焊了,不行。独立显卡接上时屏供电没有,高压包开启电压没有,去掉显卡都有,。

网友:
显卡工作条件具备,显卡BGA没做好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重点查显卡那块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最好换屏试试是不是没有检测到屏

网友:
检查一下屏吧

网友:
我换完新的显卡时开机好了,接上旧的还是不行,之后换上新的显卡,现在也不行了,我晕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助,已经好了,屏供电我直接飞了根线,但是时亮时不亮,屏线也断了一根,接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