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1.5 怪问题

楼主(2012-03-15):
联想的液晶  型号是l216wc    驱动板到 usb   问题是不定时的黑下  然后还正常 有时间隔短    测 灯管高压板 没问题    有修过此类的  说下是什么问题啊

疏忽了  是灯管的问题 简单问题 复杂了   刚才在论坛看见了一样的帖子 看了下是灯光的问题  感谢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6807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点评):
在他黑屏的时候用手电照 看不见图像 是白屏 我怀疑驱动板 但是 不好改 碰见好几个了 想问问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你先找一个2025的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黑一下,就像眨眼一样,在黑屏时也没有办法看里面有没有暗像。关键,是黑屏时观察指示灯变化,如果指示灯同步变化,故障在驱动板。如果指示灯正常,故障在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