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07FPT

楼主(2012-03-15):
戴尔液晶显示器 型号 1707FPT 通电能正常亮接信号线没反应 , 接口我测过了没问题 电压也测过了 正常, 会不会是程序的事儿 请教大家给支一招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写个程 序试下不就知了

网友:
是程序的问题,遇到 过,写程序或者换驱动板都行

网友:
谁有, 给发一个吧 , 我找不到程序

网友:
这种型号的、貌似程序坏的少吧、确定不是高压、重点检查驱动板VGA接口处的行 场信号吧、

网友:
说的我都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