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错误代码66F300

楼主(2012-03-15):
请哪个大侠告诉我这个错误代码是什么意思?主板是aware的主板

网友:
在说清楚点啊你这样说怎么帮你啊

网友:
你这是6位检测卡吧?应该是看最后两位,就是00,不是系统已经启动完成,就是CPU没有运行

网友:
主板没有工作了

网友:
看不到珍断卡

网友:
是6位诊断卡,出现66F300时,键盘3个复位灯闪。

网友:
谢谢各位!我己知是CPU不工作

网友:
知道U不工作,范围就小许多了

网友:
范围就小许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