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银造成打印机用不了,有谁能解决?

楼主(2012-03-15):
  最近去修电脑,碰到有些电脑出问题,特别是公司里的财务电脑,XP系统只要装了网银(具体是哪个造成问题不清楚),电脑又装了爱普生或映美针式打印机(其他的打印机出这个问题还没碰到,有一台惠普喷墨的倒是正常),就必定出现这样的问题:打印机打着打着,就打不了了,只好重启,重启时有些在“正在注销”,有些在“正在关机”处停止不动了,只能手动强制关机,重启后能正常打印,打着打着不行了。我试过重启好后拔了USB线再插上,马上就出现同样问题。我的解决办法只有重装系统,不装网银。
  公司里的财务电脑又要打票,又要用网银,我现在给他们安排的装三台电脑:税控机、网银机、打印主机,这样就再没出过问题,不过这样的成本太高,没有几个公司愿意接受,那些个体经营户就更别提了。

补充内容 (2012-3-27 11:43):
问题已经解决,解决贴地址:网银造成打印机用不了,已经解决,申请加精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5608-1-1.html

网友:
接触面不广,你这种情况是第一次听说

换其他的系统看看,还有装打印机驱动时,只装驱动就好了,其他什么辅助的功能就不要装了

网友:
好像不相关的事,你确定是因为网银引起的?再次装打印机驱动试试

网友:
我尝试过以下方法:
1。重装主板芯片组驱动
2。重装打印机驱动
3。卸载所有的网银
4。重新添加打印机
5。重装封装系统再安装(封装时会卸载所有的硬件驱动)

都不行,最后重装系统,除了网银,他上面有的软件全都重新装上了,就正常了。
出问题时的表现是设备管理器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不会更新USB打印机设备,新插上的还是拔了再插,里面不会多一个也不会少一个,一点反应都没有,插U盘会更新,是正常的。新插的打印机要重启后再进来看会出来一个,拔了也要重启再进来看会少一个。

网友A:
遇到过,可能更你的情况不一样,将打印机属性去掉后台打印,选择立即打印试试。

网友:
连LPT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可能更你的情况不一样,将打印机属性去掉后台打印,选择立即打印试试。

你遇到的明显就是打印机设置出错,我这个是USB针式打印机接了USB端口后,那个USB端口对USB打应机的插拔没反应了,正常是应该是拔了显示脱机,设备管理器里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的USB Printing Support会少一个,他的那个就是拔了还是显示准备就绪,USB Printing Support还是那么多,出错之后关机都关不了,都是出现在“正在注销”或“正在关机”那里,等几个小时都不会动。

网友:
换内存试试,这种情况可能是硬件不兼容引起的

网友B:
着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 怀疑不是网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着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 怀疑不是网银的问题

因为出问题的都是财务用的电脑或者要开票的电脑,因为都知道农行的网银和税控机的证书会冲突。所以财务都会到别的电脑上装些网银,有时财务的电脑上网银用不了,就会到外面的电脑装网银用,只要他们装过的电脑都是出这个问题,装打印机后都用不了。所有的电脑只要我给他们重装系统后,除了网银不装,以前用的软件全都装了,就不会出问题。这很明显是网银的问题,是哪个网银,还有待查找。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网银和630打印机不兼容的问题,是个个体小老板买了个新打印机630的,主机发现关不了机,正在注销就不动了,我重新给他装了台新的电脑也是一样,所以并不是硬件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现在经常关不掉机,正在注销一直不动了,开了打印机有时候网银插上就没反应,必须强制关机开机又好用,还以为是他电脑问题,重装了新电脑也不行,H61主板加G620,4G威刚内存

网友:
请求帮助                    。

网友:
这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遇到邮政网银引起蓝屏的

网友:
没遇到过那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网银问题

网友:
你的环境我倒是经常接触,但是还没碰到过,估计是你的网银程序是需要USBkey的,安装的时候有USB驱动,导致USB的打印机连接出错导致的,可以看看有没打印机驱动的更新,其实LPT接口还是要稳定很多的

网友:
看来有可能是USBKEY的问题,下次每个出过问题的客户我去问一下装了什么网银,哪些有KEY,统计一下,找到是谁的后打电话去叼那银行。

网友:
我现在是广大银行和农工商银行的2个网银爱普生630K打印机,只要你打印过东西电脑就关不掉机,显示正在关机。关不掉。

网友:
你用360安全卫士深度查杀下。。看看能修复什么不。。有时候什么协议被搞了也会出现些什么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