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 这是芯片 还是主板工艺不良AMD 216-0725001

楼主(2012-03-15):
   前两天客户送修一台东芝 L600D-08W说是不开机,客户把机子放一就走了,我试了下,确实点不亮,就开工拆机了,发现以前有人拆了,还以为到我这是二修了呢,拆开了一看没有修过,但是主板北桥背面的胶子被烤焦了, 还是上图吧 从图片上看不是太明显,
   我测了下,主板供电都正常 打了下波 什么都没有,本着先易后难的维修,我先刷了BIOS 还是一样, 开始拆北桥 拆下来是这样的,上图   北桥都烧成这样了, 肯定坏了,于是从新定芯片  要了两个测试的,20元一个 发来就这样子,被气死,这跟我拆下来的有什么两样的,芯片中间同样是发黑的, 一个打磨  一个缺脚 。 又重新发,这回发全新的算了,,全新35元/个 发来也是打磨的, 算了我忍了,没有发缺脚 跟打磨的,在说时间也来不及了,  装上,东芝出来了 装机 装系统测试 又来个触摸板用不了,以为是BIOS的问题 拆开刷回,不行,换了个W7 好了,摄像头又用不了,  拉倒吧,不能用算了,我也不想再拆了, 好了到这算完了,但是我想请大家跟进下,就是用这AMD 216-0752001 芯片 是否都坏成这, 我从TAOBAO买两 就有一个是这样的,说明这芯片坏的不少。如果其它板上也是烧成这样,可能这就是下个显卡门了(这里是北桥)

网友:
楼主  什么是显卡门啊     本人超级小白

网友:
AMD的北桥核心好像和有NVIDIA有同样 的问题 只是不多

网友:
我买的还好啊 不过这芯片比起8400显卡什么的好多了

网友:
amd的桥比nv 的更好坏。而且taobao上的货更基本上不是打磨就是拆机翻新的,更本就找不到好的。唯一就是显卡,比nv的耐热。

网友:
  学习了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东芝这本本这么多问题

网友:
换这个桥也有技术含量的 注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