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G430,无ADS维修

楼主(2012-03-15):
接一进水G430,开机不显
电流0.9A,几秒后掉到0.4,然后又到0.9A不动 .
查各电压都正常,已经有CPURST#,无ADS#.
查了各处没发现明显痕迹和问题,,,,感觉南桥周边有水痕,直接上土炮摘掉南桥,,,里面进的水不是一般的多...

更换一新南桥后,故障依旧....更换时顺便查了一下DMI总线阻值正常,无断线和短路.
于是查LPC_FRAME#无跳变...测LPC对地阻值.发现LPC_AD0无穷大.查AD0到EC线路正常.也就是说,EC到南桥部分断线了...于是又取掉南桥,查南桥的K5点到主板的反面有个测试点是通的.但是测试点到EC之间不通.重植锡做好南桥后,从测试点飞线到预留的LPC测试口上.再开机正常...

机器是修好了...只是不太明白,为什么LPC断线会造成无ADS,即使是因为没有捕捉到,那么LPC帧信号应该也会有一次波吧...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机器的南桥编号,从A开始,比如说A1,B1,C1,但是将I跳过了.不明白其中的原因.难道是因为I在标注的时候容易和L混淆?在找K5点的时候,刚开始找到L5上面了.后来看了半天才发现标注上没有I这一行.

网友A:
楼主ADS是什么信号,? 不明白解释不了

网友:
LPC断线会造成无ADS很不错的经验 !!

网友:
现在看来ADS这些没有什么顺序可言只能凭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忽优人哟。。。。。。

有必要忽悠你吗?

网友:
那天学到你那个级别就满足了。

网友:
又见ADS,这种问题很难缠啊

网友:
八成是你没打好,把LPC_AD0断开也是可以有跳变的,类似的我试过了,把LPC_AD0这四个信号的上拉电阻去了,照样有,只是跳变只有一个而已,跑码的话ads#的跳变就比较多。可能是不明显你没注意到。

网友:
地址选通信号,应该有波形的。

网友D:
楼主.能不能说白话啊..ADS信号是谁给的

网友:
整好后没再试试? 波波没调整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ADS是什么信号,? 不明白解释不了

可调式避震系统Adaptive Damping System缩写ADS

补充内容 (2012-3-21 09:33):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修车的- - 、 但好歹也是一个忧郁的修车技术员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说白话啊..ADS信号是谁给的

这里说的ADS#信号,是指CPU发出来的寻址信号。也就是在CPU各种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CPU发出ADS#信号经北桥,南桥,EC,BIOS来读取BIOS中的代码,开始正常执行程序的重要信号。以此信号做为CPU开始工作的依据。相对于台式机的理解,有了ADS#以后,就可以用诊断卡看到跑代码了。。如果没有ADS#,就是不跑码。

网友E:
机器是修好了...只是不太明白,为什么LPC断线会造成无ADS,即使是因为没有捕捉到,那么LPC帧信号应该也会有一次波吧...

其实在CPURST#之后ADS#之前主板还有很多事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会去校验BIOS.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忽悠你吗?

南桥到ec   lpc 总线有问题。。lrame# 测不到波,,,当然。。。。但是ads# 打不到波,,应该不能理解吧。。。

网友:
楼主ADS#不是在CPU直接连在北桥么...难道你是把板翻过来测那些测试点的还是什么......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测到ADS  因为翻过来我很难看清那个测试点才是ADS那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器是修好了...只是不太明白,为什么LPC断线会造成无ADS,即使是因为没有捕捉到,那么LPC帧信号应该也会有一次 ...

其中一件事就是会去校验BIOS.
想了解这句话,请老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