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3-15):
接到一台笔记本原来问题开机后掉电。打开后散热不好。从新换散热片后。电脑部在掉电,无法进系统。检查后硬盘有坏道(160G)。更换新硬盘(320G)无法安装系统。连换三块硬盘后故障依旧。一步步也是这样老是蓝屏。同时也改了硬盘工作模式。只有原来硬盘安装系统部蓝屏后来没办法只能坏道影藏起来。向客户交差。请大侠指教这是什么原因导致。为什么新硬盘就不能安装系统。

网友:
路过看看!

黄鹤祥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神舟的本本,因为有的笔记本BIOS里默认了硬盘大小,最多只支持250G的,你换了320G的肯定就是这 问题了

网友:
什么本,联想有一款就是显卡上有哥螺丝顶不好,就是蓝屏~~~~~~~~~~~~~~

网友:
不上驱动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都是 不装驱动的  然后进系统在装的驱动 。。。。

网友:
你在bios里设置硬盘接口试试.也可能不支持,前段时间就碰见过不支持的.

网友:
换个小硬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