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965独显)单接适配器和电池都正常,同时用就掉电

楼主(2012-03-15):
维修过程就不多说了,总之很费了些神。后来发现R108两端电阻为10K,而另一个正常的主板为15K,取了并联的几个电容和那个R108后有44K,正常应为无穷大。换IO后正常。正常后充电电流加运行电流3。5A时这里的电压为1。9V左右。

网友:
路过看看!

滦南人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功夫很硬啊   看来很仔细啊  这都能量出来

网友:
不明白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
看了不是太明白,不过楼主的细心,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