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 一上内存就掉电

楼主(2012-03-15):
HP4411S 一上内存就掉电!!!!!! DDR 3代的板子   有时又可以亮机
拆掉内存就不掉电,电流1A   一点思路都没有??求思路啊

补充内容 (2012-3-22 18:54):
是intel的 CPU  电源换过

补充内容 (2012-3-22 19:00):
下面的内存槽 大部分时间都显示  上2个内存槽必定1A就掉电了

网友:
换个内存

网友:
这机器不装小电池要掉电一次才能亮

网友:
早换过了。。。。。。。。。。。。。

网友:
同样问题,等待高手经过。

网友A:
什么显卡 是独立的吗

网友B:
直接干显卡包好       如果返修的就要重做北桥

网友(点评):
真的假的

网友:
看看装内存的时候测试卡跑什么代码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如果ATI的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显卡 是独立的吗

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干显卡包好       如果返修的就要重做北桥

你确定????和显卡有关? ATI的呀

网友C:
有两个内存糟,你换另一个看看,,AMD的话换个U瞅瞅,

网友:
内存,内存插槽,北桥

网友:
測測內存供電和其他供電都正常嗎?還有內存上拉供電。

网友:
AMD,是CPU控制内存

网友:
什么啊,4411S哪里有AMD的呀?都是INTEL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啊

网友:
没有修好啊,4411S  是intel的  晕死了

网友:
有没有解决方案啊

网友:
Intel的做下北桥吧

网友(2012-11-23):
我今天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是IBM南桥虚焊

网友:
你换个内存试试,不行干北桥。

网友(2014-07-28):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D:
我的索尼好不容易修道加电了,一上内存就掉电0.8A,不上不掉,修好700大洋,哎,问题不知道在哪里,平台复位3.3出来了,CPU,内存好的,上下槽都式了,两条一起也掉,显卡取下也掉,蛋疼了,没有思路了,大神请赐教

网友:
掉电什么的最讨厌了 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会不会是 缺电压呢 刚看了帖子 也是电流狠高了掉电 结果是缺电压

网友:
按9楼的兄弟做做看。不放内存不掉电,放内存掉电,有可能有示放内存的时候它过了内存会进入下一步操作出现问题而掉电。

网友:
你把CPU的PG断了看看上内存还掉电不?掉的话就是后面问题了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上次有台Ibm的,上两条内存就报警不显示,插下面的就不会,可以亮机进去系统,后面加焊北桥ok。

网友:
加汗内存槽子或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内存糟,你换另一个看看,,AMD的话换个U瞅瞅,

4411有AM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索尼好不容易修道加电了,一上内存就掉电0.8A,不上不掉,修好700大洋,哎,问题不知道在哪里,平台复 ...

维修也能报700大洋,。。

网友:
haiyou还有这样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