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U盘被写保护。求解

楼主(2012-03-15):
网上找个各种方法无解。有没有人搞定过这种事情的。求奉献

试了一个下午,终于搞定了。多谢dapeng2011 的友情提示。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原来这个HP16U盘是黑盘。黑心的JS把4G改成16G来卖。刚问了朋友原来他是发50块在淘宝上买的。。。。。唉。假货坑死人啊!上个U盘的图!留个纪念

学习

网友:
首先要看是硬件写保护还是软件写保护,硬件写保护就是看你的u盘上有没有类似读卡器上面的那种标有lock字样的开关有的话可以通过它来解保护,没有的话多半是软件保护,如果不能格式化就量产吧。用chipgenius检测一个你的u盘主控然后下载对应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试下,如果不行就是主控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想在U盘搞名堂,小儿科。

网友A:
安国AlcorMP AU698x量产工具V12.02.10.MD
量产时确定里面没有重要数据。量产有风险要小心。
我不能发网址。你到数码之家找一下。安国AlcorMP AU698x量产工具V12.02.10.M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国AlcorMP AU698x量产工具V12.02.10.MD
量产时确定里面没有重要数据。量产有风险要小心。
我不能发网 ...

是不是认不到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认不到U盘

我修改了PID VID 现在可以认到了,但是不知道这里面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B:
量产完后16G变成4G了。。。。。
还是原来就是4G的量产下当16G来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产完后16G变成4G了。。。。。
还是原来就是4G的量产下当16G来卖

16G的变成4G了吗?现在扩容是多。

网友:
假的太多了,小心点好

网友:
我就买了个假的.想做U盘启动盘.开才存了2个映像文件就不够了.说说8G的其实才4G

网友:
顺发一款无需注册支持更新的U盘检测工具。

网友:
严重学习了耶!!

网友:
X东上8G都39块了,50块能16G,便宜贪不得

网友:
我也是这样做

网友:
明白了,一份价钱一份货

网友:
先用数码之家的U盘软件检测一下,试用刷机软件刷一下,看软件能否修复,不能修复,就要检测U盘的电路板上是否焊接问题了

网友:
有人想在U盘搞名堂,没什么科技含量,小儿科而已。

网友:
50块不可能买到16G的,不用想都是扩容盘

网友:
U盘还真没弄过,学习一下。

网友(2012-04-29):
我也遇到过    但是我的是读卡器写了保护,这个叫难受,想下东西都不能,要是想删都删不掉   把内存卡放到手机里就可以了

网友:
2楼回答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