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机器怪问题!!大家帮看下

楼主(2012-03-15):
三星r428,集显,ibm南桥,IO是smsc mec1308-nu,改IO的116脚直接与开机键相连,64脚送出南桥一个pwrbtn#信号。 现在的问题是,测116脚跟开机键都有正常的3.3v电压,用示波器探头放在116脚,按开机键,明显有低-高-低的跳变,也能一次触发!但是如果不放探头或者万用表的表笔在该脚,按开机键四五次才能开机,甚至是八九次!IO我以已经换过了,问题没有解决。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要放上表笔才能正常开机呢?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下,这TM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头疼!

网友:
你看看开机按键有问题?

网友:
以前碰到一台是开机键漏电,用表测试是没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开机键已经换过,不会是开机键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有什么上下拉啊

网友:
碰到过有些机器要按两次才触发的,顾客也没太在意,就没修,按这么多次的没碰到过,愿楼主早点解决,奉献下结果

网友:
我怀疑是RTC电路的问题,可惜我没能仔细查下去!主要是这块板子是从网上给客户订的新板,不能随便动,我联系卖家换板了

网友:
开机电路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