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5认不到网卡设备

楼主(2012-03-15):
X205主板不认网卡,网卡供电正常,晶振好的,时钟也是好的,南桥也换过,就是不认网卡,有修过的吗,高手指点迷津。
主板

网友:
换个 网卡芯片撒

网友:
再换南桥前,有换过网卡吗?先换网卡吧。或BIOS复位试下及刷BIOS

网友:
基地不是有很多将USB网卡改装到本本上的吗,建议LZ搜索哈,加以改装。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