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是不是主板问题

楼主(2012-03-15):
主板上的诊断卡在21 22 23之间跳。
故障是,可以点亮。跑完整个代码。开机。然后进入系统。在进系统的界面死机掉。 内存换过,硬盘换过。显卡换过。电源换过。 系统重装过

网友:
直接干干南桥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板子,上什么样的CPU?有可能是U的问题喔

网友:
  主板问题了   南桥看看

网友:
好像是北桥 的问题,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板

网友:
机箱的主要部件除了主板都换玩了,那就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把SB换了试试看把

网友:
死机什么都换过了。你就动南桥吧

网友:
你可以不把主板上的驱动装全,首先在BIOS里把USB 声卡、网卡关掉试一把

网友:
综合以上考虑  南北桥都动下  U也换个    我是菜鸟

网友:
貌似BIOS没提到?

网友:
能进PE吗  不能的话桥的问题多啊

网友:
就是主板没有换过,那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方面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很大,加焊下试试。。。。。。。。。。。